[讨论] 关于layout xl的问题,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4-07-15):
在layout xl中通过schematic自动布局生成的pcell单元,是通过什么关系和shcematic中的单元相对应的,能否进行修改和约束?目前只知道layout xl的好处在于可以自动布局,布线,但很不实用,基本还是要靠自己大量的修改来完成。请问它还有没有其它什么特别好的,实用的优点?

网友:
毕竟不是纯数字pr,如果它能替代你,你就失业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使用XL只是方便自己连线,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LVS错误,方便工作,这也只是一个工具,即便是使用它去布局布线,后期我们还是要进行大量的修改,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layout x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其中有些器件不符合要求,比如要将差分做成中心对称,但根据schematic映射出来的MOS管却是一个整体的,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和layout_L差不多的工具,但和它稍微有点不一样,如2楼所说

网友:
那就手动拆分成几个管子(要设计者改电路也可以)

网友C:
可以用来估算大概面积

网友:
嗯,对的

可以用来估算大概面积
引用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成几个管子或者放弃使用xl啊,再就是让schematic改成你需要的管子,然后再用xl调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
评估用,真正layout还得自己改

网友:
相较于layout工具来说,用这个画版图虽然依然需要自己手动布局,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可以减少很多时间的。
对于差分结构的布局,你可以在电路中将对应的器件的finger=N改成M=N(finger=1  )。
使用layoutxl的好处 :
1、可以节约布局布线的时间
2、可以很直观的看到版图中器件和电路中器件的对应关系,这样方便后续的人员对版图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估算面积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是手动去慢慢排吗?总觉得这个步骤又慢又浪费时间

网友:
回复 1# fenghaoxiao3 优点有很多的,如果光是用XL调用器件体现不出优势,启动XL后配合cadence提供的工具会有很好的效果,越往顶层走优势越明显。器件自动更新,Anotation browser ,constraint manager,navigater 这些都要配合着用你会发现,在布局连线其实比普通方式连线快很多。而且错误率降低很多。便于后续更改。

网友:
只用来大概的估算一下面积(实际面积已最终的layout面积为准),要准确的话当然得摆的好点,仔细考虑留出布线的面积

网友E:
具体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操作是不麻烦电路人员,layout人员自己修改电路,便于使用xl调用器件和连线,最终通过lvs时,也就能通过和前端的电路验证了。

网友:
电路人员不会让人随便改的,不然不小心会出问题的,出了问题电路都不知道就糟糕了

具体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操作是不麻烦电路人员,layout人员自己修改电路,便于使用xl调用器件和连 ...
引用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亲,我的回答是针对上面具体问题的,关于“想用xl又想把管子交叉匹配”这种,你改的的schematic是为了方便你用“virtuoso xl”,最终的验证电路还是用前端的,所以不会出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layoutxl 是怎么估算面积的,我刚刚试了一个OP,调出来的管子放了一大片,放得不紧密呀,上面还有一个蓝色框框,那个框框是不是估算的大概面积呢?

网友:
蓝色的框可以去了

网友(2014-08-17):
我觉得XL超好用啊,比L进步一大截,从SCH 直接拉出的pcell每个都与sch上的一个cell是一一对应的,size都是对应的,debug的时候也很方便;省去了之前一个一个add instance,然后还要修改参数;估面积也很方便,至于自动布局布线这个倒是不大常用。对于差分啥的,也可以通过另外一项功能实现,cinstraint 和modgen

网友:
layout xl 超级节约时间

网友:
比较同意12楼的说法,除此之外就是前面说的评估面积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成响应的管子之后,使用connectivity菜单下的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功能重新映射电路和版图,使用此方法即可在不修改电路下,保持映射关系。

网友(2015-12-16):
回复 楼主:

两种方法可以使用:

1.Options--layoutXL--Generation---Split mfactored devices/Split sfactored devices/Split fingered devices

2.Launch--CPH(Configuring the Physical Hierarchy)--Instance---选中相应的器件---Attributes----Split mfactored devices/Split sfactored devices/Split fingered devices(True or f False)

这样操作的好处是 不需要改schematic,layout所有pcell都有XL 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