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LIBRE 2013出现错误了 ,怎么办啊 求助

楼主(2014-07-15):
The version of Mentor Graphics Install you are currently using is v3.1-009.

The minimum version required for this release is v4.1-000 and is available from the latest installation media.

Please update to the required version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update the Mentor Graphics Install program, exit this application now and refer to the Installing Mentor Graphics Software manual.

网友:
使用4.1以上的install就行了。

网友:
    你若没有最新的install安装程序的话,根本用不着使用Mentor的install安装程序进行安装,直接可以使用shell指令对你下载的以mib结尾的Calibre文件进行操作安装。cd到存有Calibre下载文件的那个安装目录,运行以下指令(以ubuntu系统为例,假定是在系统目录下,比如/opt/mentor):sudo sh 下载的Calibre文件名.mib
这儿的“下载的Calibre文件名.mib“是好像类似ixl.xxxxxxxxxxxx.mib之类的东西,具体文件名称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这是如何将Calibre与Cadence的Virtuoso环境结合起来的设置方法:http://bbs.eetop.cn/thread-4522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