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 一般数字电路设计

楼主(2014-07-15):
小弟菜鸟,想请问高手:能否用Verilog先建一 38译码器 模型,然后调用这模型来实现基于38译码器的逻辑电路设计,然后生成电路图,而后再在市场上买一块38译码器,按前面生成的电路图最终搭配出实际的基于38译码器的逻辑电路???小弟的主要意思是:能否让Verilog实现一般逻辑电路设计,而不是让其只用于芯片设计或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

网友:
verilog 需要通过综合 来实现你说的那种所谓的电路,这个问题意义不大。

网友:
当然可以,VERILOG什么都可以做,关键看你自己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