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段代码怎么修正,刚学FPGA

楼主(2014-07-15):
module jtSIG(
             clk,

reset_n,

g,

jtsignal
);

input clk,reset_n,g;
output [1:0]jtsignal;
reg [1:0]j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begin
if(g==0)
  begin
  jt<=2'b00;
  end
  else
  begin
  jt<=2'b01;
  end
end

assign jtsignal=jt;

endmodule

Error (10200): Verilog HDL Conditional Statement error at jtSIG.v(13): cannot match operand(s) in the condition to the corresponding edges in the enclosing event control of the always construct

Error (12152):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 "jtSIG:JTSIG"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begin
if(!reset_n)
  jt<=2'b00;
else if(g==0)
  begin
  jt<=2'b00;
  end
else
  begin
  jt<=2'b01;
  end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必须得有if(!reset_n)   jt<=2'b00;这一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begin
if(!reset_n)
   ...
  else
    ...
end
这种代码表示的是带异步复位的寄存器(假定reset_n是低电平有效的复位信号)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_n)
   ...
  else
    ...
end
这个是同步复位的寄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end
这个是不带复位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