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HSPICE仿真中实现 高频滤波?????

楼主(2014-07-15):
最近在做HSPICE仿真,需要对仿真结果进行高频滤波,不知道怎么弄,请教各位具体的 仿真频率为   1GHZ   具体的有什么语法能实现吗?找了好久没找到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在线等待 高手解答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mean how to do RF simulations in HSp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仿真结果出来以后,对结果进行滤波,高频情况下 波形会看不清 不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是应该加电容  还是借个滤波器   在网表里  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