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时序分析采用OCV模式,需要指定MMMC Envionment吗

楼主(2014-07-16):
在做一个项目时,encounter时序分析采用OCV模式,是否需要指定MMMC Envionment?如果需要如何设置MMMC Envionment?目前采用encounter的OCV模式进行时序分析优化时,没有设置MMMC Envionment,工具在optimizing时会自动报错退出,提示设置MMMC,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答案啊

网友:
可以指指定OCV模式进行时序分析,但是要在OCV模式下进行优化,必须是在MMMC模式下。怎么设置找user guide看看。

网友(2015-09-12):
LZ,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7-03-16):
找help文档看看,你们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