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DS的仿真

楼主(2014-07-16):
各位朋友帮忙指点一下,如图所示,这是ADS种的channel simulation ,为什么连接在RX后面的器件就没有输出了,是不是channel simulation就只能对信道进行仿真?

ADS

ADS

网友:
首先想问下,您为什么要这么进行仿真呢?

网友:
您在做这个topology的时候,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channel simulation的真正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系统结构我没有贴出来,RX后面接的放大器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我真实的结构是RX后面要接一个自己搭建的均衡器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望您对channel sim的真正含义指导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自己去看看help文档,里面讲解的很清楚。本身其做的是一个通道仿真,你把结构搭成这个样,根本不能继续下去。把结构简化,然后一个一个仿真。

网友(2014-11-02):
通道仿真,只能到第一个RX处。第一个RX后面,就算是接收芯片的内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在channelsim中可以对具有判决功能的模块进行仿真吗?还是这里面只能实现LTI的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判决功能是什么意思?是指高低电平的门限吗?

网友(2014-12-13):
貌似有点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