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ER眼图(BER contour)

楼主(2014-07-16):
ADS中,如何在Trans 或者DF仿真器中实现 信号的 BER眼图(BER contour)测量,类似如图中所示,求指导!

网友:
可以通过mark点或者函数公式进行测量

网友:
这个不能像CST里那样设置模板对比么

网友:
measurement 里面添加BER

网友(2016-12-26):
回复 网友A:

能讲具体点吗?函数如何测量?

网友(2017-02-28):
回复 楼主:

在接收端用Eye_Probe来看眼图,里面可以导出BER Contour和VoltageBathtub的结果,和你需要的结果图类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Eye_Probe接收端,仿真完成后可以导出眼图的各种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