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can chain中的mux

楼主(2014-07-16):
在insert scan chain后,发现多了好多mux,除了mux scan_clk和function clk的这种mux外,还有好多不知道干嘛的mux,比如接到reg的D端等等,请问在insert scan chain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情况会使工具加入mux???谢谢!!!!!

网友:
你是做DFT engine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在做DF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刚入门,不是太清楚,大家互相学习,跪求大神解释啊。。。

网友:
MUX不应当由DFT 工具加入。你应该是运行了公司内部的脚本,这脚本可能是DFT SCAN CHAIN 插入前的预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明白,什么是预处理,那脚本是我自己写的

网友D:
你可以查看一下, cell library 裡面是否真的有 scan cell (而且沒有 dont use 屬性), 就是已經內含 MUX 的 DFF. 否則有可能 tool 會以 MUX cell + DFF cell 來合成 scan chain.

网友:
Clock MUX 应该在RTL里,在SCAN INSERTION 之前就已存在。

网友E(2024-11-19):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查看一下, cell library 裡面是否真的有 scan cell (而且沒有 dont use 屬性), 就是已經內含 MUX 的  ...

这种怎么处理?

网友D(2024-12-19):
引用 网友E:
这种怎么处理?

Remove "dont use" attribute of those cells

网友(点评):
这个还要dc之后分析,我们是套了一层壳,外面合理,里面看就是组合scan链了。如果不scan链会导致什么结果,因为apr之后都没问题,时序drv功耗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move "dont use" attribute of those cells

这个还要dc之后分析,我们是套了一层壳,外面合理,里面看就是组合scan链了。如果不scan链会导致什么结果,因为apr之后都没问题,时序drv功耗都ok,就是没识别scan 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