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请教高手

楼主(2014-07-16):
encounter 走OCV模式需要哪些设置,一定要设MMMC吗

网友:
最好是,也是趋势

楼主:
需要哪些设置就在分析时set为OCV模式吗,前面的MMMC可以不定义吗

网友:
早些版本的EDI可以不用设置,新版本的EDI都是要按照这个吃入数据的

楼主:
不做MMMC直接OCV分析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10。1版本好象报错,一定要设置MMMC,你是如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