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command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不能添加器件?急死了

楼主(2014-07-16):
BUF2XM这个单元是没有问题的,刚刚才使用ecoaddrepeater在连线上加了这样一个buffer,但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用addinst就不能添加。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教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用addinst去添加cell,然后手动去连?因为电脑太笨了,有多个连接关系的net,他就不能识别那条path才是真正违例的需要把buffer连上去,而是看到哪里走线资源多就连哪里?大家对于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你要将这个Buff接到哪呀,这个要说的。。。

网友:
语法错误

addinst -cell bufx2m -inst xxx  ,

addint比ecoaddrepeater烦多了,还要attachter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怎么说啊?-net <netname>吗?上图中高亮粗的地方时我想插buffer的地方,而整条高亮的线就是-net,我只想查到高亮粗的地方,但工具总是连到高亮细的地方去了,因为net名都是一样的,工具不能识别,所以我才想用addinst手动添加cell然后手动连上,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st 是不是要连接我插入cell的器件的名称啊

网友:
是的-inst是你要插的cell的instName。还是照楼上说的用ecoAddRepeater比较好。或者你打开interactive eco窗口加一下,然后看看窗口出来的命令你就知道了

网友:
ecoAddrepeater -term xxx_output_pin (输出pin) -cell BUFX4M -loc { 那个粗线的地方坐标)

这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interactive eco窗口这是什么,在哪里啊,我是encounter13没有找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这就是我要找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