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使用spectreVerilog进行混仿的问题:a2d interface判决有误怎么办??

楼主(2014-07-16):
第一次接触spectreVerilog混仿,按照网上找的一个教程试了一下,模拟部分是一个简单的环振,产生方波用作数字的时钟,数字部分是个上升沿触发的时钟计数器。interface element定义a2dtx=0.1n  a2dv0=0.2    a2dv1=1.6(电源电压1.8),结果发现如下结果,貌似模数转换判决出了问题,没有正确的认出高低电平和上升沿下降沿。

但是使用一个Vpulse,结果却能正常工作

即便是正弦波也能正确的判决。
把环振直接接到一个数字buffer上,发现模拟的波形和数字的波形确实不一致。
我猜测是环振输出的电压的那两个小尖峰导致的,但是通常理解电平判决阈值应该是大于1.6都是1  小于0.2都是0   那这个尖峰的影响应该不存在才对啊
请教各位  cadence的a2d的电平判决算法是怎样的?我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设置才能正确判决?
消除馈通电荷消除尖峰这个办法似乎要改变电路结构吧?不改变模拟电路的话,这个混仿不能成功吗?
PS:混仿的时候数字部分一直有一个1ns 的延迟  这个是系统默认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高人指教

网友A:
我们一天到晚在跑混合仿真,你的问题咋就看不明白呢。能不能解释得更清楚一些,要不然帮不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人回复了,感谢你的回复。    我再附个图吧  fout是经过计数器的输出  buffer是只经过buffer的输出   计数器是上升沿触发的  但是从图中看到的似乎不是这样触发的   因为模拟和数字的占空比就不一样  而且  数字的前后的占空比也不一样   出现了翻转 ,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很别扭,而且我后面的数字模块因为不满足1比2的占空比,都不能工作了
  只经过一个buffer的输出也能说明   一个占空比1比2的模拟方波  为什么经过a2d以后 占空比变为1比3 ?   而理想的方波和正弦都能判决为1比2的数字信号 ?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明明是3.3V的电平,出来的脉冲 高电平经常是1V多。建议你检查一下端口设置。还有AVDD设置成PWL由低到高。

网友:
LZ描述太长,没有看清楚,我好像没有看清楚问题,不好意思,瞎回复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你要验证你设定的a2d,d2a的界面元素是起作用的,然后再看看触发电平的设定就很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界面元素是起作用的,不然的话为什么直接用Vpulse和Vsin都不会有这个触发失误的问题   触发电平设置  a2dv0=0.2    a2dv1=1.6或者a2dv0=0    a2dv1=1.8或者a2dv0=0.8    a2dv1=1.0三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定三个触发电平结果都一样的话, 说明ad2, d2a界面没有起作用。 Vpulse和vsin没有问题?不知道你的电路什么样的,所以不好评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的提示,好像真的是接口没起作用,求正确的设置方法。我之前都只设置library的但是那样看起来不行,是不是interface element每个cell  instance都要设置一遍啊  ??       eadbord上有个人说要把analoglib下的MOSa2d和MOSd2a都考到自己的工程LIB下面然后修改CDF,这个是否有必要??
       问题太多   初次接触  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边似乎没这么麻烦嘛。设置端口界面可以是局部针对schematic的,也可以是对整个库的。不管用什么界面元素都是数学抽象,所以没什么区别。缺省的MOSa2d MOSd2a都可以用。如果线路里面模数转换和数模转换都存在的话,进和出的端口都要设置,并且点下OK键。设置好之后似乎需要把这个设置信息作为属性写入二进制文件prop.xx中,这一步如果写不了或者出错了,就会等于没有设置一样。CDF我没有改过,也没有拷贝到自己的设计库文件中,没有必要。我真正调整过的是在低电压电路中,这些触发电平需要考虑是否符合电路的真实情况,比如电源和Vt翻转之类的。这里面没什么神秘的技术,看清楚出错信息就能明白的。

网友(2015-05-10):
楼主问题解决没呢

网友(2015-09-01):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啊  我是把数字的Verilog代码   timescale调很小     结果就正常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这样,我原先乜有添加timescale  ,添加上就正确了。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天到晚在跑混合仿真,你的问题咋就看不明白呢。能不能解释得更清楚一些,要不然帮不到你。 ...

a2d  转换后的值怎么保存到变量中啊? 想用来与vcs仿真 的值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