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FPGA程序下载两次方可生效

楼主(2014-07-16):
xilinx ml605开发板,上面有一个连着以太网口的PHY(型号为88E1111),该PHY有状态指示灯,分别指示链路速度,双工方式等。其中RX 灯在PHY接收数据时会闪,TX灯在PHY发送数据时会闪。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程序第一次下载后(此时rst按键已可以正常工作,我认为程序是下载进去了),RX灯亮,TX灯不亮(按复位键也不亮,正常情况下如果程序下载正确应该可以亮的);重新再下载一次/或者是用chipscope进行配置后,TX灯就可以亮了,并程序能够正常工作。

不理解为何要下载两次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应该是没有正确配置,比方说芯片是否正确复位了,有可能是第二次才让它的状态正确了,
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找到了,还是和我下载进去的程序相关。   我认为是因为下载的时候信号不稳定,如果下载过程中有小的glitch,我程序对这种意外情况没有进行处理,就导致程序死锁出不来,TX就无法正常工作。后来修改了代码就好了。

网友(2019-05-26):
你好,可以交流一下你的网口通信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