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入接触孔的问题

楼主(2014-07-16):
在virtuoso 中用o键插入接触孔(比如2行3列),导出gds。再重新导入,会产生一个cell( 就是之前2行3列的cell)
    问题是这个cell中的接触孔是打散的,都没办法改行列数。
    貌似是换了工艺后出现的问题,以前用.35um工艺时,导出再导入gds后,不会多生成接触孔的cell,而且接触孔的行列可以改。但现在做一次就会产生很多名字很长的cell,改版图的话也很不方便。
    想问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tf文件里缺什么命令阿? 还是导gds时的设置有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
file
  -export
           -stream
菜单,option里面有个keep Pcel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回复:
     我试了您说的方法streamout,然后再streamin时,也选了keepPcell的option,结果cell打不开了,报错。。。
Warning:dbOpenCellViewByType: Failed to open cellView (cont2 layout) from lib (test). Not a valid database file.
Warning: Data trigger for viewType masklayout failed.
     这是什么原因阿?
     重新streamin时就觉得不太对了,都没有streami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这句。

谢谢前辈

网友:
streamout与streamin同时打开keep Pcells

网友(2014-08-20):
把ignore pcell evaluation failure 勾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刚刚试了一下,ignore Pcell evaluation failure这项勾了。顺利导出。
    然后发现只要option 里 keep cell这项勾了。gds就不能再导入 。
    去掉keep cell 的话,可以导入 ,但还是生成了很多cell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谢谢了! 问题解决了,是我stream in 时没有填tf 。现在可以导入了。(原本用的是已经建好的,attach已有的tf的library,就不行)
                  但是又试了cell 中有pcell的情况。导出,在导入后发现,接触孔没有打散,可以修改行列数了。但Pcell的管子没了。
                  不知道这个问题,您遇到过吗?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