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 在一个范围类语句有效

楼主(2014-07-16):
在calibre drc检查的时候,希望connect layer1 layer2 by c 只在某范围内生效。请问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那就加个约束,layer1 &  范围 和 layer2 & 范围,这个范围可以是自己定义的某一层layer,仅仅为了drc用

网友:
#DEFINE  XXX
#IFDEF
connect layer1 layer2 by c
#ENDIF
#IFDEF XXX
.
.
#ENDIF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太看得懂你的意识,能帮忙举个例子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行,一旦#IFDEF  中的语句执行,就会对整个文件执行。我希望只在一个范围执行。

网友:
加 範圍  條件
讓 c =  c_in and  條件
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我看foundry给的都是这么实现的,你好好研究下这个条件执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可以吗?我试了,也是只要IF成立,它就会全文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加范围条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1、在drc文件里定义一个特殊层T(有T的地方都不执行),然后再加约束条件.比如: c =  c_in andnot  T ,那么connect layer1 layer2 by c要没有T层才有效
   2、在版图上,就需要在失效的地方添加上这个特殊层T.

网友:
C in cell vvv

网友:
感叹一下,这个版让我怎么觉得好多人都是自己开发工艺,自己写rule file, 自己在建PDK库呢!!

网友:
同意 gao2004j 的說法
如果你能改layout 就加一個 layer 上去

如果不能改layout
看有何特性 用邏輯運算產生

网友:
找一个streamout中没有用到的layer将其与layer1做AND运算,生成layer1_new
connect layer1_new layer2 by c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不希望在layout中引入新的层次,不知道有其它办法没有

网友:
已有的layer中逻辑操作得到啊,增加新的layer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