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中port大小写问题

楼主(2014-07-16):
我在做LVS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我猜测应该是大小端口的问题。可是我把那些敏感都关掉还是不行。请教大家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记得有个 layout compare  , 但这明显是sch 和layout vdd,gnd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大小写的问题。看看vdd和gnd是不是short了,没short的话也有部分电路应该接gnd的地方接成vdd了

网友A:
deck里面加上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网友(2014-08-27):
看来是因为CASE SENSITIVE

网友:
你大小写没问题,是你layout画的问题,好好查查lvs

网友:
我估计你的电源和地short了 而且有些信号线也和电源short了

网友(2014-12-05):
回复 网友A:

LVS的deck是什么东西?source.added文件,xcell?

网友(2015-09-02):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按版主所说的,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8-03-06):
回复 网友B:

   同问,deck是什么?

网友(2019-04-04):
我也好想知道到底啥是deck啊。。。。

网友C(2021-11-24):
引用 网友A:
deck里面加上
sourc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您好,请问deck在哪里设置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deck在哪里设置呢,谢谢

deck就是查LVS时run的那个脚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ck就是查LVS时run的那个脚本吧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

网友:
在innovus中把pg的short ,open解掉再跑lv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