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nect P/G这一步应该在FLOORPLAN之前还是之后呢?

楼主(2014-07-16):
我看有些教程放在floorplan之前,有些在之后,我试了下,两种的结果好像不一样,放在前面的会弹出对话框说VDD和VSS没建立之类的需要现在建立不,然后我点了yes,放在之后的没有弹出对话框。请问这两种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吗?而且这两个在时钟树后再连的时候两种情况也不一样,哎。

网友:
logic的应该是FP之前,然后做power plan的时候才能自动连接

网友:
floorplan之前设,否则会说找不到vdd,vss 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astro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prPGConnect 这个命令

网友(2015-02-09):
在ICC中要在之前de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