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FSS13仿真所出来的错误

楼主(2014-07-16):
我刚开始学HFSS做了一个实例,前面设置都OK,但一仿真就出来以下情况,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情况出现的。顺便提下,在前面设置理想分界时已经OK,并且每个端口对应的conductor都OK。

网友:
貌似是端口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呀,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原因。金属边跟端面是在同一个面上的,但是却无法找到conductor.我做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conductor与模型的底面在同一平面上,结果就是我所发出来的仿真错误;另一种是conductor在模型的中间,即Z轴方向的中心面,结果是无法设置终端金属线,无法找到终端金属线。

楼主:
请大神帮忙呀,自己顶一下

网友:
HFSS13好像不太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部分原因我已经找到了,可能真的是不稳定的原因吧

网友(2015-10-25):
看看你所谓的conductor材料的电导率设置了没有?

网友:
端口覆盖了多种材料吧,要是多种材料用波端口

网友:
含有多种介质材料的端口用lump port

网友(2015-11-30):
能不能告诉我你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段时间因为帐号和密码都找不到了,到现在才找到,你所说的能具体些吗

网友:
端口肯定有重复的地方 是不是剪切的时候没复制? 没有模型说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的,是端口的位置没有设置好,后来改了端口位置就好了

网友(2016-01-14):
应该是端口和金属没有接触,port那个矩形最好也用变量表示,不要直接用数字。

网友(2016-02-29):
conductor材料的电导率设置...請問著在那裡設定..

网友(2016-08-27):
材料设置不对

网友:
没有杏园 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