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求助

楼主(2014-07-16):
来这边用cadence不知道为啥不能编辑。窗口显示的完全不对嘛。谁知道帮忙一下啊

网友:
似乎是license文件的问题。嗯,我确定是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过是这个问题,可是不懂怎么解决。我这里连接的是服务器,以前公他们用过的。可是最近老师不在,师兄也不会弄,所以问题还没 解决。希望能够指点一下啊。那个文件在哪里?要放到哪里?要修改吗

网友:
把license 重启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重启?不懂啊,请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kill掉license的进程,等待几秒钟,再用lmgrd -c host_name:port_number (或者文件名)命令启动。

最后用lmutil diag host_name:port_number (或者文件名)来测试是否license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