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FET在脉冲 高电压 下,其栅氧化层会被击穿吗?

楼主(2014-07-16):
我想问问各位,如果正常工作电压最高为5V的PMOS MOSFET,如果在其S端加10V电压,G端接GND
,这样持续时间2us左右(相当于VSG=10V高电平,2us脉宽的脉冲加在栅氧化层上),MOSFET的薄栅氧化层会被击穿吗?
欢迎各位踊跃讨论

网友:
2us应该不会被击穿,但是讨论这的意义何在呢

楼主:
芯片有些漏电流,找不到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而且打ESD时导致漏电

网友:
这个就主要看你管子的栅氧的厚度和源漏的击穿电压大小了!
5V PMOS,应该是0.5um工艺了,一般情况下该工艺节点的栅氧厚度为12.5nm左右,击穿电压在12~18V,因此造成栅氧击穿的概率不大。
另外需要问一下,你的PMOS除了S端加10V电压,G端接地外,其它管教如何连接呢?如果是D端和体区都接地,也会造成snapback放电啊,即使没有出现快返特性,也会造成体区和D端的雪崩击穿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09-01):
ESD时导致漏电

网友(2017-01-10):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讨论,

网友(2021-03-30):
引用 楼主:
芯片有些漏电流,找不到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而且打ESD时导致漏电

请教,如果栅氧被击穿,那么漏源是表现为开路还是短路,或者高电阻还是低电阻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