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FET在脉冲 高电压 下,其栅氧化层会被击穿吗?

楼主(2014-07-16):
我想问问各位,如果正常工作电压最高为5V的PMOS MOSFET,如果在其S端加10V电压,G端接GND
,这样持续时间2us左右(相当于VSG=10V高电平,2us脉宽的脉冲加在栅氧化层上),MOSFET的薄栅氧化层会被击穿吗?
欢迎各位踊跃讨论

网友:
假如10V已接近5V栅氧的击穿电压,ESD时候几十ns内就可以损坏栅氧,那么相信这个2us脉冲就算不损坏栅氧应该也会降低其寿命了

网友:
2us的脉冲stress在Gate oxide上,问题不大,一般5V的管子,gate oxide BV起码有15V以上吧。但如果是长期这样的话,对管子寿命肯定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right!
后来看了MOSFET的工艺参数,tox=13nm,其栅氧承压至少可以达到13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问题解决了,当然承压也要看具体工艺,
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2014-09-30):
那这个氧化层还是比较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