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中横着的大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7-16):
如图所示,此运放中有个较大的电阻模块跨接在其中,弱弱的问一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amp

amp

网友:
降低了第二级的增益,但是扩展了增益的线性范围。
想了解这个电路是用在那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用在LED驱动的调频模块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降低了第二级的gm , 增益降低,可能楼主对gain要求不高吧,有利于稳定性。

你提到的线性增益范围是指什么?

网友:
也可以看成是差分电压转为电流

网友:
这个……教科书上的基本常识,只影响共模

网友:
拉扎维中文版 373页
这个其实就是输入级加了source follower
以拓宽共模输入下限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