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里面fork...join_none的一段错误分析!!

楼主(2014-07-16):
谁能帮看看这个例子中,详细的执行过程(for展开),即错误分析~~谢谢~

网友:
i=0       send(i)--->into waiting queue
            i++;
i=1       send(i)---->into waiting queue
            i++;
i=2       send(i)------>into  waiting  queue
................
.................
i=16;            ready queue 执行完 开始执行waiting queue
i=16          $display().....
i=16          $display().....
16次
就出现打印结果了,因为16个sendtask引用的是一个地址(*i);而且由于你是join none 的,所以你的所有send会在for循环结束后开始执行

网友:
首先是SV中static与automatic的区别。一个任务如果没有被标示为automatic,则默认为static,在这个任务的调用过程中就只会分配一块内存空间,所以每一次该任务的调用都会导致上一次任务的内存被重写。你的例子中就是说send被调用了许多次,但是send任务里面的int j 这个变量其实共用了同一个地址。
再看join_none语句。它指示父线程不会被阻塞,而会继续执行,子线程会加入等待队列。也就是说i会一直被加到15跳出循环后,才会执行循环中产生的16个send任务(线程),而此时i的值已经是15了,按前面说的这个任务是static的,所以再执行display只会打印出15.
如果将task send; 改为task automatic send 就可以实现15-0的打印。
或者在send任务中用automatic定义一个变量,如automatic int temp;然后先将j存放在temp中,打印temp。如下
task send(int j);
  automatic int temp;
  temp = j;
  fork
    $display("%0d",temp);
    #0;
  join_none
endtask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打印的不是 16 而是 15?  在for 跳出后, i 应该是16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在program里面,task默认是static的,所以将for循环展开是
send(0);
send(1);
。。。
send(15);
由于send task是static的,也就是在内存中只有一个send,且由于fork join_none的缘故,send的执行会在下一个timeslot才开始,所以后面的send的数字会override前面的,也就是在内存中的send的输入值是15, 最后就是执行16遍内存中唯一的static的task send。

网友(2014-09-05):
program test -->  program automatic te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六楼说的也对。

网友(2017-05-11):
绿皮书上有说明

网友:
厉害厉害,看了一下,有点理解了

网友:
换成function 就是15 to 0

网友(2022-12-08):
@4楼,应该是15.

for loop 结束后,i是16.
但是,send(i)的被调用的是send(0), send(1), ..., send(15). shared stack储存的最新值是15.

i和shared stack是两个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