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约束同时作为clock、data用的信号?

楼主(2014-07-16):
设计中有的两个clock port:clk_a、clk_b。clk_a是多个寄存器的时钟信号,同时作为数据信号被clk_b域的寄存器采样。如果按照下面的方法约束,DC会报warning,说在clock port上设置input delay。

create_clock  -name clk_a  -period 10  [get_ports clk_a]
create_clock  -name clk_b  -period 15  [get_ports clk_b]
set_input_delay  2   -clock clk_b      [get_ports clk_a]   (设置clk_a作为数据时的input delay

此外还有一个办法是:在port clk_a后面加一个clock buffer “BUF”,在后面创建时钟。
create_clock -name -period 10 [get_pins BUF/Y]

我的问题是:第一种方法中DC报的警告可以忽略吗?一般是怎样约束clk_a的?

网友:
warning不用管,先往后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