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DC-DC中的振荡器的充放电流是和输出电压相关的值而不是恒定值

楼主(2014-07-16):
为什么DC-DC中的振荡器的充放电流是和输出电压相关的值而不能设定为恒定值?

网友:
也可以是恒定值

网友:
你这个电流是补尝用的把?你再仔细check下,若补偿用的就是分段补偿,可以提高带载能力。若与补偿无关就不太清楚了,最好给看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