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在设计复位电路时,都是怎么设计的?(ASIC除外,指FPGA)

楼主(2014-07-16):
如题,大家在敲verilog代码时,复位部分怎么设计,拿port过来的复位信号过来直接用,不用管?还是说有采取类似于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做法

网友:
1.如果复位信号不属于当前模块的时钟域,必须要同步到本地时钟域
2.尽量用同步复位
3.尽量不用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中为什么尽量用同步复位,而不用异步复位,能够进一步解释呢?

网友:
同步复位的好处(前提是复位信号已经处于时钟域之内)
1.可以使软件选择将复位信号放到FF的sr端口还是作为逻辑输入
2.软件根据当前的设计,可以灵活布线复位信号
3.很多FPGA的内部器件的寄存器没有异步复位端口,只有同步复位端口,例如DSP
4.很多FPGA的内部原语只能使用同步复位,例如SRL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linx的DSP48E1是否需要同步复位?还是异步也可以,如果对时延要求不高的话。Xilinx的BRAM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Xilinx内部器件使用同步复位是没有问题的,尽量不要使用异步复位,因为有的原语内部只提供同步复位,如果你使用了异步复位,会使用额外的逻辑资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question is not clear...

网友:
器件有上电复位逻辑,可以不做复位处理,最省资源。
如果有闭环逻辑,或需要同步的模块的话,建议使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