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大神来解答vcs的随机化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4-07-17):
class dmx512_trans;
typedef enum {normal_full,normal_one,error_case1,error_case2} kind;

rand bit[10:0] strobe[];
rand bit[7:0] data;
rand kind transaction;
const bit start=1'b0;
const bit [1:0] stop=2'b11;
constraint c {
    if(transaction==normal_full)
       {
            foreach (strobe[i])
            strobe[i]=={start,data,stop};
            strobe.size()==512;
           }

    else if (transaction==normal_one)
        {
                 foreach (strobe[i])
            strobe[i]=={start,data,stop};
                        strobe.size()==1;
                }

    else if (transaction==error_case1)
            {
                 foreach (strobe[i])
            strobe[i]=={start,data,stop};
                        strobe.size()==2;
                }
    else
            {
                 foreach (strobe[i])
            strobe[i]=={start,data,stop};
                        strobe.size()==2;
                }
}
endclass
我想把每次得到的strobe数组里面的数值不一样,但是我用DVE仿真,得到的是每一种case里面的strobe数组数值是一样的,我特别希望每一组数组里面的中间8位data不一样,程序应该怎么改啊,谢谢了,各位大神!

楼主:
自顶一下,希望好心人帮帮忙啊

楼主:
求朋友给个意见呢,谢谢

网友:
按照你的写法,dmx512_trans 在randomize后只能产生确定的唯一一组data、start和stop,所以每种case里的strobe数组数值都相同。应该定义data[],然后将strobe[i]约束等于{start,data[i],stop},或者在post_randomize里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答复! 我现在在class里定义了一个tmp_data的变量,然后在约束里,使data==tmp_data+1;然后在post_randomize()函数里使tmp_data=tmp_data+1,这样定义的话,每一个case的strobe里数组的值,data还是一样的,只是这次这个case的data=0,下一次随机出来的这个case里的data值就是1,还有就是楼主前面一种方法,申明data[],还是有点不懂,能具体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定义数组strobe的size一样的动态数组data[],只要data随机产生,那么约束strobe\[i\] == {start,data\[i\],stop}后,strobe\[i\]就随机化了。
至于怎么让每个data值不一样,就需要你自己先想办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啊,我昨天试了下这么写,OK了,

网友:
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在 postrandom 之后来实现。需要产生8路不同数据的,这个需要在 postrandom 之后发挥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