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1.1中的Tranceiver问题

楼主(2014-07-17):
本人做模拟的,在做USB接口项目设计的时候遇到一些有疑问的地方:
1、请问USB当中的transmitter和receiver貌似都用的是运放结构,而且transmitter貌似用的是两个运放级联,为什么要用到运放?对运放的带宽和增益,以及驱动能力都有什么要求?

2、USB内部电路的电源的问题:USB的tranceiver(模拟部分)除了一些levelshift要用到电源数字电源(1.8V,取决于工艺)之外,还有总线电源(一般是5V)、Vterm(貌似是由5V电压经过LDO产生,一般是3.3V),请问为什么模拟部分用到两个电源,而不直接采用5V总线电源??

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O(∩_∩)O~

网友:
那应该是pre-amplifier 不是运放。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对于usb1.1,Transmitter 用voltage mode driver,如图;差分receiver用个带迟滞的比较器,单端receiver用施密特触发器。

2. 数字部分用core电压(1.8V),其他部分用3.3V,因为full speed的DP/DM上的逻辑高电平范围就是2.97-3.6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Vbus(5V)电压是给哪一部分供电的呢?
大侠,请把你的qq给我吧,我有一些USB的问题向你请教,诚心请教,O(∩_∩)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求回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消息加我好友吧,我的qq499595501,真心求教哇

网友(2025-08-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控制边沿的反馈怎么做,目前只有低速的,用低速结构做全速的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