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明明模块已经没有了,但就是添加不进去啊

楼主(2014-07-17):
(图片)

楼主:
比如说,我现在工程里的情况是这样的,其中C调用了A和B,但是B没有出现在列表中(只出现在C的列表中)
A(A.v)
C(C.v)
--A(A.v)
--B(B.v)
然后我想添加B,于是我右击--add source--选择B.v--确定---就出现了上面的提示(这个模块已经在工程中了,不能再添加了)

网友:
删掉从新加试试

楼主:
额,是我弄错了,好像就是应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