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程序实体和testbench的COMPONENT不匹配

楼主(2014-07-17):
如题。
单独在Modelsim中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在Actel公司的Libero中检查无错,也可以综合,但启动Modelsim仿真时则显示如下错误:
** Failure: (vsim-3807) Types do not match between component and entity for port "num"
检查程序,两者是完全对应的,请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 edges_counter.vhd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ENTITY edges_counter IS
  PORT(clk:IN STD_LOGIC;
       num:BUFFER NATURAL RANGE 0 TO 100000
      );

END edges_counter;
----------------------
ARCHITECTURE edges_counter OF edges_counter IS
SIGNAL a:NATURAL RANGE 0 TO 100000;
SIGNAL b:NATURAL RANGE 0 TO 100000;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temp1 : NATURAL RANGE 0 TO 100000;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temp1 := temp1+1;
      a<=temp1;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VARIABLE temp2 : NATURAL RANGE 0 TO 100000;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0')THEN
      temp2 := temp2+1;
      b<=temp2;
    END IF;
  END PROCESS;
  num<=a+b;
END edges_counter;
---------------------------

-- testbench.vhd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ENTITY testbench IS
END testbench;
---------------------
ARCHITECTURE testbench OF testbench IS
  COMPONENT edges_counter IS
      PORT(clk:IN STD_LOGIC;
           num:BUFFER NATURAL RANGE 0 TO 100000
          );

  END COMPONENT edges_counter;
  SIGNAL clk:STD_LOGIC;
  SIGNAL num:NATURAL RANGE 0 TO 100000;
  BEGIN
  SIMINSTANCE:edges_counter PORT MAP(clk,num);
  clk_generationROCESS
                   BEGIN
                   clk<='1';
                   wait for 20 ns;
                   clk<='0';
                   wait for 20 ns;
                 END PROCESS clk_generation;
END testbench;
----------------------

网友:
回复 楼主:

num端口有问题,你现在用的是自然数,最好用std_logic_vector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I could not see any assertion to 'num' in test ben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所写的是计算时钟信号边缘的程序,如果用std_logic_vector来代替感觉不太好
    在另外一个sram的程序中,我定义地址addr为integer型的也是出现同样的错误,给actel公司发邮件,他们说综合以后addr变成了
                  addr     : 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也是建议我将addr改成std_logic_vector,但这样如果要对addr进行加减还需要再申明std_logic_signed
   是不是不能将端口定义为integer或natural型呢?因为即使定义了综合后也会被转换成std_logic_vector。

网友:
这个没有关系吧,各种类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