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和place分别指什么?

楼主(2014-07-17):
看英文文献的时候总是分不太清,感觉都可以翻译成布局啊……

网友:
简单的说floorplan放macro,就是大的cell,place放std cell
当然floorplan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比如放 IO,创建power,放physical cell等

网友:
前者 布局(mainly include macro io power pg,人工为主)  后者 放置,这里主要是std cell 的放置+highfanout opt 自动为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physical cell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
回复  herrzhou

    谢谢!请问physical cell是什么?
引用 网友C:

    endcap, tap cell之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还是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没有逻辑意义的单元,没有任何功能性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类似于filler?

网友:
回复  shenshen0927

是不是类似于filler?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功能比filler多点,filler主要是连接rail,N阱等
endcap放在row两端,tap cell 防闩锁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是的 filler cap都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2017-01-13):
FloorPlan中文强行翻译成布局规划;Place是布局,主要是对stdcell的place。楼主你实际操作一个Flow就懂了,这样说你是不会明白的

网友E(2022-07-29):
首先floorPlan,然后再place。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floorPlan,然后再place。

首先floorPlan,然后再place和绕线

欢迎加wx: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2023-09-15):
谢谢,看的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