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怎么实现跳出循环回到等待状态

楼主(2014-07-17):
最近做一个小项目,有一个模块就是当一个标志位判断为0时,让LED灯闪5下然后停掉。我用了一个case语句实现,但是如果我在语句结尾对计数器cnt清零,那么LED灯就会一直闪,如果不清零,那么模块只会在第一次判断为0时闪烁,第二次的时候因为计数器cnt没有清零,所以LED没有办法闪烁了。我想请问一下怎么在执行完这个case语句以后,跳转到判断标志位的位置进行等待。

网友:
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的硬件设计思路跟C语言不一样,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使用简单的状态机来设计。

网友:
状态机啊

网友:
推荐状态机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因为这仅仅是一个小项目。而且用状态机就增大了开发成本,所以这点小bug就不打算解决了。再次谢谢诸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状态机啊

网友:
状态机,楼主不要用C语言的方式来考虑FPGA,FPGA流水线作业是很费资源的,或者说是浪费资源,因为FPGA是硬件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