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块FPGA共同工作时的“共地”问题

楼主(2014-07-17):
     两块FPGA共同工作,两者之间要利用跳线互通数据。为了正常工作,两块板子之间应要共地,但是对“共地”还有些不理解的地方,望各位路过高手给予指教:

(1)用跳线连接两块板子的地,连接的条数是否越多越好?一般应连几条?
(2)被连接的地是否应该离互传数据的跳线越近越好?为什么?
(3)我共用了8根跳线互传信号,两边传递的数据时对称的,即各4跟信号线。在实验过程中发现,有一根信号线易发生glitch,但只是在FPGA2中的这根input产生glitch, 与其对称的FPGA1中也有一根对称的信号Input,但这根线上从来不会chipscope到glitch。

     我的困惑就在为什么是对称的信号,但是只有FPGA2上会有glitch,FPGA1上不会有glitch? (因为FPGA2上只能找到两个GND PIN,曾经想过可能是FPGA1的地线连得离跳线近,FPGA2上的地线连得比较远,但是把FPGA1的地线连得远一些后,情况还是一样的。当用较短的跳线连接两对GND PIN,glitch情况就会有好转)

网友:
1.道理很简单,初中物理都学过,如果不供地,由于板上电压差不同,也就是等势面的问题!连接一个信号必然产生压降!高电势像向低电势流动! fpga工作都是低压设备,静电都是很大的,产生10v以上很容易! (原理我解释不一定准确,欢迎牛人继续补充)
2. 你用导线共地,毕竟太小了,就相当于电阻很大,一个大的静电需要立即传输等势,而它做不到!解决办法你可以用一个很初的线给两个板子地连接上,效果就很明显了,可能你的毛刺就没有了!
3.毛刺的产生我推测主要是电磁干扰,供地没做好的原因,其次PCB板设计本身两个管脚见都有干扰(从你描述现象看,可能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解释很精辟!
最好两个板子用同一个电源适配器。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两个办事用不同的电源适配器不工作,但是如果用一个电源适配器就会正常工作,不知道是否跟楼主讲的一样?

网友:
共地,是为了统一电平的标准,有数据错误我感觉像是时序上的问题,降低传输速度,以寄存器扇出,把数据和时钟同步一下看看效果,线延迟可能会造成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共地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毛刺情况,用一对较短的线去共地毛刺就没有了。   但是我不明白是为何只在一个板子(Xilinx ml605)上出现毛刺,另一个(Xilinx ml505)不会出现?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If the Power supply are common to both the FPGAs then no worries of common ground... Ensure that the proper external terminations/ pull up /pull downs are done on the board for the logic standard you are u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