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VR 单片机问题,各位大咖帮忙看看了

楼主(2014-07-17):
如下是个很简单的按键点灯代码,到时我怎么搞都弄不对,求大咖分析呀!!!

AVR平台,Atmega16、8MHz,编译工具:ICC AVR

PB2口接按键输入,PB2口设置为带上拉电阻的输入口,按键按下PB2口为低电平。
PB其它口接指示灯,串联电阻到地,PB其它口设置为输出口,默认输出高电平。
功能要求:按下按键PB0接口电压又高变低,如果低电平的时间超过3000个for循环,则点亮PB1口的指示灯。

#include<iom16v.h>

void main(void)
    {
          int j=0;
          DDRB=0XFB;    //PB2设置带上拉电阻的输入,其余设置为输出
          PORTB=0XFF;
          SFIOR&=0XFB;
          while(1)
         {   //检测PB2的状态并,在PB2==0时,PB口除PB2外全部输出0
            if(PINB&0X04==0X00)
             {for(j=0;j<3000;j++);
                 if(PINB&0X04==0X00)
                   {PORTB=PORTB&0X04;}

             }
          }
   }

楼主:
好像都没有人看的!!哎!!

网友:
帮你顶一下,希望你的问题尽快解决。

网友:
well, where is your OUTPUT HIGH?

网友:
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4-10-24):
not clear problem description!

网友:
看看你的熔丝位有没有弄错,烧录型号有没有选对。
还有如5楼所说,会不会是高电平才是亮灯。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用,谢谢

网友:
真心感谢哦

网友:
If you want to change any specific bit then use & | operation also use "break" to break the loop after meeting specific condition

网友(2014-12-08):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需要纠结?
           if(PINB&0X04==0X00)
             {for(j=0;j<3000;j++);
                 if(PINB&0X04==0X00)
                   {PORTB=0X06;}

             } else  PORTB=0XFF;

网友(2015-01-10):
可惜不懂啊,同求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好好学习哦,可惜不懂啊

网友:
大神赶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