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igma Delta ADC 斩波器的设计

楼主(2014-07-17):
求助!最近在设计Sigma Delta ADC,因为输入信号带宽为20KHz,所以想使用载波器结构来减小1/f噪声。
整个调制器结构如下所示:
因为采样时钟的频率为2.56M,想使斩波开关的频率为2.56M/4,但是加上斩波结构仿真时反而会使最终的DFT分析结构
引入更大的噪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斩波器的开关管的尺寸已经很大了。

网友:
有没有频谱的图?

楼主:
这个是加斩波器后的频谱
下面是没有加斩波器之前的频谱

网友:
看LZ频谱图不像是做的noise simulation啊…… 没有看到flat thermal noise band噢.   没有noise model放进去何来斩波的作用呢

楼主:
请问一下仿真不应该是tran仿真后取4096点(或其他数目的点)在做DFT吗?这种情况下仿真只有量化噪声吗?可是加入斩波器后量化噪声也受到影响了,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仿真方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试着减小一下运放输入管的尺寸……

网友(2014-11-29):
还是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