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课后习题求助啊!!!

楼主(2014-07-17):
老板让我先好好看拉神的教材,同时做题,现在做到第三章做不动了……本人愚笨,虽然有手写版答案,但是解题方法以及思路还是不甚了解,如习题3.16(c),是从M2的工作状态开始讨论吗?我算出来M2的在off的临界点的输出电压和答案有出入啊……跪求解答思路(能有详细步骤最好啦)谢谢!

楼主:
回复  hzj8671

    在哪读?
引用 网友A:

成都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正确的啊。特地算了一下。加我qq,我传个刚写的过程的截图给你吧。qq站短。

网友:
还是这里慢慢敲给你吧。
开始,Vin由0开始逐渐增长,M1必然截止,而M2,考虑Vsg》Vtp,这里,VS=VG=VDD,则M2也是截止状态。此时VOUT=VDD.随着Vin增长,到VIN=VTN,M1导通。且注意到VDS>VGS-VTN,所以此时M1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有M1电流为ID1.此时VOUT=VDD-ID1(R1+R2),VG2=VDD-R1ID1.随Vin增长,ID1上升,VOUT和VG2降低。注意到当VG2=VDD-VTP时,M2导通,且此时,VSD2>VSG2-VTP,即VD2<VG2+VTP,VOUT<VG2+VTP,由上面所述,VG2随vin增长而降低,故此刻VG2最大且值为VDD-VTP,则此时VOUT<VDD.故此刻M2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则这是M2有饱和电流ID2流过。计算此刻的输出电压。由M2的栅电压入手,则流过电阻R1的电流为IR1=(VDD-VG2)/R1=VTP/R1.则VOUT=VDD-IR1*(R1+R2)=VDD-VTP(1+R2/R1).
Vin继续增大,由上所述,VOUT减小,则到VDS<VGS-VTN这个临界点,此时VOUT=VIN-VTN.判断此刻状态。M1往后进入线性区。M2仍然处于饱和区。分析结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What the question is about?

网友:
回复 楼主:

    Which is your school....

楼主:
还是这里慢慢敲给你吧。
开始,Vin由0开始逐渐增长,M1必然截止,而M2,考虑Vsg》Vtp,这里,VS=VG=VDD,则 ...
引用 网友B:

   分析过程清楚了,thx!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看了下你的ID,和我的名字的拼音一样。hzj

网友(2014-10-12):
我也是来找答案的......

网友(2014-11-11):
回复 楼主:

   拉扎维的教材经典啊~~

网友(2015-05-19):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百度上挺好找的,我的也是在百度上找的

网友:
人才啊你们

网友(2018-11-08):
回复 楼主:

    做的好啊,有你这样的人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虎大王很厉害的

网友(2019-01-31):
EE214: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网友:
从M2的工作状态开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