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urg命令合并覆盖率时,总提示tgl不对

楼主(2014-07-17):
如题,总提示tgl翻转覆盖率不对,说某个用例和其他用例不是同一个design,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谢谢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楼主:
simv.vdb is not the same as in base  design .please ensure that all coversge tests are generated from same design

楼主:
    合并几个用例的覆盖率时,总提示上面的错误。

网友:
不是说了很直白了,说明你的rtl改变过啊

网友:
在你仿真不同的激励的时候,dut改变了,所以合并不了

网友(2015-08-31):
回复 网友A:
如果RTL只改变了一行内容,产生的vdb就不能和之前的vdb合并么?

网友(2017-01-06):
好烦,我没改RTL也出现这个

网友(2020-11-19):
请问这个问题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