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解决】求助,encounter加inst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encountercell有几个row的高度吧,里面也有vdd和vss的pinaddInst 把cell加到design里,encounter会自动把cell移到row上对齐

但是问题来了,对齐错了,vdd pin对齐到vss上了
手动摆也不行,还是会自动的对齐到错的位置上。

怎么办呢?

网友:
你这个cell对应的row create的不对
createRow -site xxxx -flip1st
如果你的脚本里面先前create的时候没加-flip1st 就加个,如果加了就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te 后面跟着的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site的名字,去看一下lef文件,找这个cell,然后在这个cell的描述里面找site的名字,一般是*core*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