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反相器延时单元VCO的相位噪声

楼主(2014-07-18):
我用90nm工艺,1.2V电压,仿真显示输出波形峰峰振幅只有0.5V左右,按理说这种结构振幅可以达到接近满摆幅,请问改变什么参数可以增加峰峰振幅,仿真相位噪声显示频偏1MHZ为-96dbc,这个结构有哪些方法可以更加优化相位噪声性能???

网友:
你把输入的I1变大,减小Icco到I1的比例,会使相位噪声变好,还有就是inverter的尺寸更大,但是会导致震荡频率上不去。-96dB到底好不好还要看你的震荡频率现在有多高。你这个结构太简单了,PSRR是个问题,一般都不直接电流偏置,用个类似LDO的形式比较好,有时候为了PSRR更好,输出的地方还多加一级gain boo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振荡频率在200M到400M之间,-96db到底好不好还要看你的振荡频率现在有多高??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把相位噪声折算成jitter是要除以频率的,例如,1G时候-96dB要比400M时候-96dB好大概8个dB。
以前做的0.18工艺的类似结构,400MHz频偏1MHz相噪大概-105dB,整体功耗大概是4mA。

网友:
可以增加vc上面pmos尺寸,会增加振幅。
delay cell可以做成两个inverter差分输出,两个差分信号用两组inverter反接提高翻转速度。最后差分转单端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显示输出波形峰峰振幅只有0.5V左右,这个不太正常 ?

网友(2015-04-15):
有好点的结构么  我想做个450M左右的  。35工艺  稳定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