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_opt的时候提示Warning: Not enough nets are routed (16/5572 < 0.66667);

楼主(2014-07-18):
遇到了一个问题,调试了很多天,都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十分着急,向大家请教,非常感谢!

用ICC compile benchmark,如s38417,运行clock_opt的时候提示

Information: Start rc extraction...
Warning: Not enough nets are routed (16/5572 < 0.66667); will do extraction by using placement congestion map as background. (RCEX-047)
Information: Parasitic source is LPE. (RCEX-040)

开始以为和core_utilization有关,
create_floorplan -core_utilization 0.6 -row_core_ratio 0.7 -left_io2core 20 -right_io2core 20 -bottom_io2core 20 -top_io2core 20
将core_utilization从0.6调整到了0.4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还请多多指教,再次感谢:)

网友:
ignore, 无关痛痒的信息,

这种信息多呢,每行都看的话,

网友:
你才CTS之后得嘛,太正常了三,就布了时钟线而已呢,哥们儿,这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这下放心了,打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这下放心了,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