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4-07-18):
假如FPGA时钟跑在200M理论上,晶振也是在老化的,可能越来越快,也可能越来越慢。
那如果越来越快,岂不是有一天,时序就会不满足?要多久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网友:
晶振越来越快是有范围的,一般晶振有个技术指标叫“ppm”,会在那个范围之内的,ppm越小的晶振越贵!

网友:
失效性分析谁知道啊,自己看看你的晶振多久会变化到你不能接受的时候。。。

楼主:
假设我们的输入时钟是100M,周期是10ns,但是这个时钟肯定和基准是有差别,不是标准的10ns,具体差多少也不清楚,那么FPGA在布线,时序分析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个裕量也留出来了呢

网友:
create_clock的时候自己留余量啊

网友:
应该是个很缓慢的过程,总不会像吃的饼干过几个月就变质了吧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这个都没考虑过,长见识了!!

网友:
工艺包里应该都会有说自己的clock jitter是多少,FPGA也应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