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层poly,单层Metal的工艺大家用的多吗?

楼主(2014-07-18):
想了解一下, 单层poly,单层Metal的工艺大家用的多吗?

用在高压工艺的有吗?

用来做集成电路的开发有没有(分立器件开发除外)?

我感觉虽然单层poly,单层Metal的工艺在流片方面比起其它多层poly和多层金属工艺的成本便宜外,其它方面的优势没有什么了,各位觉得呢?
(单层poly,单层Metal在连线方面特别烦人,到处需要用到poly做连线转换,弊端很大啊!!)

网友:
1P1M的工艺相比多金属层的工艺,优势在于少mask,直接影响就是降低成本,一层mask几千块,但劣势是,相同电路用1P1M,寄生电容电阻较多,而且版图面积较大,从而导致一张wafer能产出的芯片个数会减少,成本又上去了。因此选用哪种工艺要根据项目进行评估,看项目能接受哪种,是面积优先还是性能优先,还是纯粹考虑成本等等。当然从画版图的角度,3层金属连线比较舒服。

网友:
成本便宜这么大的优势...

楼主:
那你了解那些代工厂用的多吗?

回复 网友A:

网友:
1p1m的也好画,就两种连线,这种芯片应该不是性能放在第一位的 一切为了省钱,钱。。。。

楼主:
嗯,确实是想省钱钱,不要性能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4-08-27):
楼主有考虑过用active走线?psub上用带N注入的active。是不是理论上不会和psub连通。做到没做过,经理以前做过,说用active走线,注入就没问了,自己想的。

楼主:
你的经理太牛了用active走线

网友:
4" and old Fab have this process . 一般是便 宜
做玩具IC 還可以

网友:
简单工艺1P1M有9张到10张mask,加一层metal要加via和metal2,除了NRE增加mask费用,wafer成本的话相同面积下die成本增加20%;如果连线不复杂,增加层次以降低面积节约的成本无法cover这20%左右的成本增加。(在小die尺寸analog设计里这个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
7楼所说的情况,我理解是1M有一部分是铝栅工艺,没有了那个P(poly),确实只能用metal1和N+连线,别无选择。

楼主问高压工艺,我觉得你这个1P1M用poly走线是少不了的,要小心场管开启。

网友:
我居然还真用过1p1m,真神奇

网友(2017-05-06):
这里的几层金属几层Poly是怎么计算的呢?是在深度上排布吗?

网友(2022-06-21):
0p1M的确实是用active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