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寄生参数 电容

楼主(2014-07-18):
请问 有两个反相器组成的电路,中间有一根导线连接, calibre pex之后的寄生参数文件,如何读取导线上的电容 以及各晶体管的电容值呢

网友:
so easy,图形界面

网友:
同意楼上。提完寄生后启动RVE,在RVE中看比较方便。

网友:
可以查看PEX之后的文件,可以找到那根线,会有提取出来的电容值

网友:
pex的图形化界面有一个小爬虫一样的按钮是节点寄生。

网友(2018-07-08):
图形化界面有 ~!!

网友A(2021-12-16):
能截图看看是哪个按钮吗?谢谢

网友(2022-09-27):
引用 网友A:
能截图看看是哪个按钮吗?谢谢

网友B(2023-10-31):
请问pex的图形界面怎么调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pex的图形界面怎么调出来呢?

pex抽取后仿真网标后start re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