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里面怎样操作可以隐藏掉一个图层

楼主(2014-07-18):
比如说我在layout里面有一个图形看着眼花,我想把它隐藏一下怎样操作?

楼主:
回复 楼主:

像图这样,我想隐藏nwell层

像图这样,我想隐藏nwell层

网友:
鼠标中键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点了没反应才来求助的,同事的点了好用,我的点就没反应

网友:
重启icfb看一下,不行的话再看一下bindkey设置

网友:
就像楼上所说的,旁边的V是可以改可视的,s是可以改是否可以选择上的

网友:
鼠标中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大小写锁定了,,这个版本好像大写时是无效操作

网友:
看起来cadence版本比较高,应该是大小写的原因。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问题解决方案是要隐藏时不能在lsw里面选中要隐藏的类型,要点到别的上面,还有大写时也是不能隐藏的,谢谢大家

网友:
要画版图的话用bindkey file最方便。

网友(2014-08-27):
   好神奇啊,哈哈,我的問題和你一樣。我的大寫一直是默認開的,怪不得我一直不能隱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肯定是选中了你想隐藏的图层,选中之后不可以隐藏的  v=可见 s=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