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怎么处理特别大的模块

楼主(2014-07-18):
好像有top-down和bottom-up两种方式,具体应该怎么处理?例如bottom-up,是先综合下层模块,然后上层模块综合的时候直接调用下层综合后的网表,并且将其设置为dont-touch类型,再对上层模块进行综合吗?
多谢指教!

网友:
对, 下层子模块存成ddc,  用dc hier flow,  子模块创建ilm , etm view给top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这几个词都完全不懂……请问有没有啥资料讲这个的?看来需要系统学一下啊……

网友:
去synopsis 网站下载 dc RM scripts , hier flow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6-01-12):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目前在综合子模块 生成了ddc 然后再顶层调用了。 一个综合了两个字模块ddc,第一个导进去没问题 第二个报错误了。
Reading ddc file '/home/shyw/work/kp_0111/src/mo1.ddc'.
Information: Checking out the license 'DesignWare'. (SEC-104)
Loaded 7 designs.

Loading db file '/home/shyw/work/test_module/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
Current design is 'mo1'.
  Loading link library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Reading ddc file '/home/shyw/work/kp_0111/src/mul.ddc'.
Error:'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您遇见过这个问题没有。 说我的db库的名字有问题 我感觉没问题啊  而且第一个ddc已经read成功了。应该没啥问题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 我最近在研究调用子模块综合,我有两个子模块需要综合,都综合成了ddc。然后顶层直接read_flie ***.ddc
第一个ddc读入没问题,第二个出现错误。log如下
Reading ddc file '/home/shyw/work/kp_0111/src/mo1.ddc'.
Information: Checking out the license 'DesignWare'. (SEC-104)
Loaded 7 designs.
Loading db file '/home/shyw/work/test_module/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
Current design is 'mo1'.
  Loading link library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Reading ddc file '/home/shyw/work/kp_0111/src/mul.ddc'.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Error: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db:sc9tap_logic013_base_rvt_ff_typical_min_1p32v_0c' doesn't specify a unique library
    Please use complete specification: full_file_name:library_name (UID-15)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好久不用DC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你当时bottom——up的时候。 a.v   b.v   c.v   d.v  e.v   top.v    我先综合a.v  b.v 综合完之后 出一个a.ddc  b.ddc   然后再次综合,这时读入 c.v  d.v  e.v top.v a.ddc  b.ddc 但此时需要将a.ddc  b.ddc设置为dont_touch。但是貌似上网看有什么端口。ilm等等这些东西。 我也没找到资料下载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把ddc岔开导入到dc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为啥就没了 哎。

网友(2016-10-10):
回复 楼主:

    您好,求bottom_up编译方式的有关资料,谢谢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

网友(2020-07-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岔开读入是先读一个ddc综合,然后在读入另一个ddc在综合吗?

网友(2021-06-1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讲的岔开读入,是指啥,怎么操作的?

网友(2024-07-19):
这个入门啊

网友(2024-11-05):
你提到的 bottom-up 综合流程 是一种常见的综合方法,它通常用于在一个复杂的设计中分阶段、分模块地进行综合。下面我会根据你的描述详细解释如何实现这一过程,并讲解每个步骤和相关概念。  1. Bottom-up 综合概念 Bottom-up 综合是指从设计的最底层(最小的子模块)开始综合,首先综合这些下层模块,生成它们的网表,然后在综合上层模块时引用下层已经综合好的网表。这种方法适用于模块化设计,能够分阶段地控制每个模块的综合过程。  2. 流程说明 假设你的设计包含了多个子模块和一个顶层模块,Bottom-up 综合的流程如下:  步骤 1: 综合下层子模块 首先,你需要综合最底层的子模块。对于每个子模块,你使用工具(如 Design Compiler)进行综合。  子模块综合: 通过 DC 进行下层子模块的综合。例如,对于子模块 submodule1,你执行以下命令:  tcl 复制代码 read_verilog submodule1.v elaborate submodule1 compile_ultra -top submodule1 write -hierarchy ddc/submodule1.ddc 这里,submodule1.ddc 是综合后的下层模块网表文件,.ddc 是 Design Compiler 输出的中间格式文件。  保存为 DDC 文件: 使用 write -hierarchy 命令将子模块的综合结果(网表)存储为 DDC(Design Compiler Database)格式。.ddc 文件包含了该子模块的全部信息,并且可以在后续综合过程中复用。  步骤 2: 为子模块生成 ILM(Intermediate Library Model) 在综合下层子模块后,我们需要为每个子模块生成 ILM(Intermediate Library Model)。ILM 文件是用于综合的中间库模型,通常会与设计工具一起使用,在后续步骤中作为库的一部分。  tcl 复制代码 write -ilm submodule1.ilm 此命令将生成 ILM 文件,并可以在后续顶层综合时引用。  步骤 3: 创建 ETM(Enhanced Technology Model)视图 ETM(Enhanced Technology Model)视图用于提供设计的技术信息,并可以用作后续综合过程中的库。对于每个下层模块,您可以生成其 ETM 视图:  tcl 复制代码 write -etm submodule1.etm ETM 文件通常包含关于该模块的优化信息、约束等,帮助更好地进行综合和后续的布局布线。  步骤 4: 顶层模块综合,引用下层模块 在综合顶层模块时,顶层模块会引用已经综合好的子模块网表,而这些子模块将被设置为 dont-touch 类型,意味着它们的结构和优化在综合过程中不会被更改。  顶层综合命令:  tcl 复制代码 read_verilog top_module.v read_ddc ddc/submodule1.ddc  ; 读取下层模块的 DDC 网表 elaborate top_module compile_ultra -top top_module 设置为 dont-touch 类型:  为了确保下层模块在顶层综合时不被重新优化,可以通过 dont_touch 属性来设置:  tcl 复制代码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cells submodule1] 这条命令将 submodule1 模块设置为 dont-touch,这样在顶层综合时,该子模块的网表不会被更改或重新优化。  步骤 5: 完成顶层综合 在完成顶层综合时,下层子模块的网表将会被直接调用,而顶层模块将根据已有的下层模块网表生成自己的网表。此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时序分析等。

网友:
你提到的 bottom-up 综合流程 是一种常见的综合方法,它通常用于在一个复杂的设计中分阶段、分模块地进行综合。下面我会根据你的描述详细解释如何实现这一过程,并讲解每个步骤和相关概念。

1. Bottom-up 综合概念
Bottom-up 综合是指从设计的最底层(最小的子模块)开始综合,首先综合这些下层模块,生成它们的网表,然后在综合上层模块时引用下层已经综合好的网表。这种方法适用于模块化设计,能够分阶段地控制每个模块的综合过程。

2. 流程说明
假设你的设计包含了多个子模块和一个顶层模块,Bottom-up 综合的流程如下:

步骤 1: 综合下层子模块
首先,你需要综合最底层的子模块。对于每个子模块,你使用工具(如 Design Compiler)进行综合。

子模块综合: 通过 DC 进行下层子模块的综合。例如,对于子模块 submodule1,你执行以下命令:

tcl

read_verilog submodule1.v
elaborate submodule1
compile_ultra -top submodule1
write -hierarchy ddc/submodule1.ddc
这里,submodule1.ddc 是综合后的下层模块网表文件,.ddc 是 Design Compiler 输出的中间格式文件。

保存为 DDC 文件: 使用 write -hierarchy 命令将子模块的综合结果(网表)存储为 DDC(Design Compiler Database)格式。.ddc 文件包含了该子模块的全部信息,并且可以在后续综合过程中复用。

步骤 2: 为子模块生成 ILM(Intermediate Library Model)
在综合下层子模块后,我们需要为每个子模块生成 ILM(Intermediate Library Model)。ILM 文件是用于综合的中间库模型,通常会与设计工具一起使用,在后续步骤中作为库的一部分。

tcl

write -ilm submodule1.ilm
此命令将生成 ILM 文件,并可以在后续顶层综合时引用。

步骤 3: 创建 ETM(Enhanced Technology Model)视图
ETM(Enhanced Technology Model)视图用于提供设计的技术信息,并可以用作后续综合过程中的库。对于每个下层模块,您可以生成其 ETM 视图:

tcl

write -etm submodule1.etm
ETM 文件通常包含关于该模块的优化信息、约束等,帮助更好地进行综合和后续的布局布线。

步骤 4: 顶层模块综合,引用下层模块
在综合顶层模块时,顶层模块会引用已经综合好的子模块网表,而这些子模块将被设置为 dont-touch 类型,意味着它们的结构和优化在综合过程中不会被更改。

顶层综合命令:

tcl

read_verilog top_module.v
read_ddc ddc/submodule1.ddc  ; 读取下层模块的 DDC 网表
elaborate top_module
compile_ultra -top top_module
设置为 dont-touch 类型:

为了确保下层模块在顶层综合时不被重新优化,可以通过 dont_touch 属性来设置:

tcl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cells submodule1]
这条命令将 submodule1 模块设置为 dont-touch,这样在顶层综合时,该子模块的网表不会被更改或重新优化。

步骤 5: 完成顶层综合
在完成顶层综合时,下层子模块的网表将会被直接调用,而顶层模块将根据已有的下层模块网表生成自己的网表。此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时序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