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视频图像有横纹,并向上移动

楼主(2014-07-18):
我最近在研究视频图像,发现经过处理的SDI数据,显示的图像会有横纹,特别是场景出现变化时出现概率最大,而且向上移动,查了很久没找到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感觉好像timing出问题了,看下时序约束是否对,然后看时序分析报告。

网友:
一帧一帧看

网友:
kanlailai haikeyi a  aha

楼主:
时序上我看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想之所以场景变化时才看到,可能是之前场景稳定,像素很相似,所以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给的信息太少了,别人就算想帮忙,也无能为力的。尽量多给点信息吧,比如系统架构描述一下,把现象拍个图传上来,信息越多越好。

楼主:
等下周我提供图片看看,你们觉得可能是帧错位吗

网友:
是模拟视频吗,如果是,则可能是数据电平和行场电平太接近,导致监视器分不出行场所致

网友:
算法层面还是具体硬件实现问题啊

网友:
这个很难说,行同步,场同步,没搞好

网友:
估计同步问题吧,多给信息才能分析出具体问题

网友:
VSync 可能低於 monitor 可以接受的頻率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电平和行场电平太接近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您分析的问题

网友:
FPGA实现?  数据管脚分开试试,是不是串扰了

网友:
SDI中有关键字,你注意不要在图像数据中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指的关键字是?我用的是108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