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MC769的使用

楼主(2014-07-18):
在调试HMC769的过程中,读写时序都已没有问题,但是LD_SDO不管是设计成R分频,N分频,还是锁定监测,都没有输出。求问寄存器到底该如何设置。是电荷泵的设置问题么?还有寄存器的设置有顺序要求么?
下面是我的寄存器设置。
REG 1 2
REG 2 1
REG 3 4F
REG 4 CCCCD
REG 5 DEADBE
REG 6 3D1E
REG 7 104845
REG 8 36FFF
REG 9 35FEFD
REG A 1
REG B 1E071
REG C 1F
REG D 0
REG E 0
REG F 1

烦请各位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检查出问题了吗?麻烦告知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奇怪,我对0F[4:0]写过一次0以后,就可以看到GPO输出了。请问你用的是哪款具体的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