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加驱动能力的缓冲器设计

楼主(2014-07-18):
IC设计新手,现在设计了一个运放增益在60dB左右,带宽2M。可驱动能力不够,现在需要驱动10欧姆电阻和10nF的电容。需要设计一个缓冲器不知采用什么样的拓扑结构,求给各位大神指点下。。。。学习资料介绍也行。。。先谢过

网友:
Class AB output st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在拉扎维的那本书中9.7有提到一种单位的增益缓冲器,只是我不知道它能否驱动10欧姆的负载。。。

网友:
class AB,驱动10欧姆电阻,如果输出均值1V,就要100mA的输出电流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不知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论文吧,这东西到处都是;

网友:
我也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呢,头疼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