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图里面的body size 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4-07-18):
如图,请假各位,里面的body size,tool还有pad size 分别指的是什么?

网友:
body size就是包含了sealring的版图实际面积,PAD size就是PAD开窗的大小。

楼主:
如果body size就是包含了sealring的版图实际面积,那为什么图上面写的怎么是300MIL ,而不是300mil*300mil .面积不是应该用平方表示的吗?

网友:
body size 应该是 封装中的载体尺寸吧

网友:
楼主发的图片正中间不是有个长方形两端有突起的,这个就是载体,主要是起着固定die的,然后才能进行压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