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ormality debug failing point”

楼主(2014-07-18):
在GUI下debug其中某个failing point,show input pattern,如下图,发现implementation的input比reference的多,通常如果reference的input多,一般是被DC merged了,或者set constant了,比较容易debug.但是下图是implementation的input多,我查看的RTL代码,implementation是对的,所以想请教,什么情况下会导致reference的input缺少了,换言之,貌似reference的logic cone被优化了。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RTL代码写法过于抽象,DC可以识别并综合出正确的网表,但是FM比对时,FM无法识别RTL复杂的写法,修改RTL代码后,比对通过。

网友:
用svf加载还不行么,

网友(2024-03-12):
RTL太抽象還能合成喔